电源加不上电

楼主(2008-12-28):
本人对电源的分析,只是一知半解,也是刚刚开始接触。有写的欠妥的地方,望大家谅解。

电源型号 :航嘉280W
故障现象;加不上电
FA 思路:用自制的电源负载进行加电,发现各组电压的指示灯均闪烁。触发一秒即关掉,看样子好像是电源
保护,应该是低压部分故障。分三个模块进行查找,整流电路,保护电路,反馈电路。先查找整流电路,测量整流管与输出线之间是否有断路,量整流管是是否损坏,在测量到+5V所串联的Q8整流管时,发现整流管的BC极短路。(我们暂且把整流管当成两个二极管)。拿另两组电压所串联的整流管作比较,另两组的整流管的BC极均不导通。更换Q8,电源OK
以前对主板进行维修,略有小成。近日对电源感兴趣啦,自认为电源实际维修不难,难就难在理论上的不足!将各个电路弄明白很难,涉猎的知识面很广。例如:放大电路,反馈电路,滤波电路等。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