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进去正常,但过了几分钟自动重启

楼主(2008-12-28):
本人今天拿到一个板子,进系统正常,但过几分钟就重启了,经过观察和测量CPU电源IC5093,他的两厢供电,一项供电正常,没变化,另一厢一个场管G及电压从7.5V降到5点多V,主板自动重启,反复这样,换了一各5093还是一样,其他个电压测量均正常。如果不进系统,在COMS下,板子是不会重启,没思路,本人菜鸟,请高手指点,(板子为845D,显卡换过,内存换过,电源,硬盘都换过故障都一样)

网友:
看你的描述应该VCORE供电电路有问题。你替换一下,电源IC,驱动IC,MOS管,滤波电容。

网友:
你说的我全做过了,都弄过了,查了几个排阻有问题,更换了,2小时稳定,结果,又出现死机或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