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历 不加电

楼主(2008-12-28):
一日历的老机器,不加电,测MAX786上只有23脚上有19V的电压,其它引脚都没有电压,按开关,有两个指示灯亮 ,过后就会闪,不停的闪烁,电流几乎没有摆动。说这款机器有个通病,哪位高手有遇到过的,麻烦指导一下。谢谢!
通病

网友:
型号是PC8NS4-HLM8M1630

网友:
别总觉得哪个机器有通病什么的。 就是有通病你自己不去仔细检测的话 你的技术也就始终在修通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