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修改电流表

楼主(2008-12-28):
我想把15V 2A DAZHENG PS-1502A 的电流表
加上一个500MA的表头
除了需要一个500MA的表头(原来的2A表头继续在上面使用)
应该如何改呢

谢谢!

网友:
好像大家不玩这个..................

网友:
LZ到底想要达到什么效果

网友:
按你的命题无解.
1.电流表是串联在回路里的,那么也就是500毫安表和2安表必须串联,电流到2安时大过500毫安可能会过多烧掉500毫安的表.
2.如果超过500毫安用开关短接500毫安的表, 不如直接把2安的表加个分流档,反正都要拨开关.
3.如果设计自动换档也不需要加个表头.
4.劝你把中学的物理书多读几遍.

网友:
多谢 张先生!
我加个多段开关 用500拨到500 用2A拨到2A 就解决电流过大烧表头的问题了
顺便在加个1A的表头

网友:
其实我的目的是  2A的表显示的精度不是那么精确 尤其是维修有些不开机的主板(不是电脑的)存在小电流 2A的表头根本都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