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芯片的引脚意思,求助老师帮一下忙!

楼主(2008-12-28):
在论坛里看帖,经常碰到一些英文的代名词,如EN,BST,CS,PIN,SS,COMP,VRM等等一些  还有一些芯片的引脚意思!  本人英文不好,很想弄明白,求助师傅们指一条明路,谢谢!!

网友:
vrm指的是电源管理芯片,PIN是引脚的意思,EN是电源管理芯片工作的一个信号是电源允许输出,
你最好是去下载一个PDF的文件上面有引脚的定义这样看会明白点

网友:
你上的是一个CPU电源芯片的图,K8规格或者VRM9.0的吧
EN,BST,CS,PIN,SS,COMP,VRM等等一些
EN使能脚,也可以视为芯片的开关。只有大于某个电平才能启用。大概是0.85V左右。或者有其他的
VRM10
这个脚设置VRM10.0 DAC 服从当拉高或者接地时。如果VRM10接地,VID125也接地的话就工作在AMD K8上,VRM接地,VID125接高就DAC在INTEL VRM9.0模式上
FB and COMP
内部误差放大器的反相输入和输出分别。FB通过一个电阻与VDIFF连接。COMP尝试通过R-C网络补偿稳压调节器
REF
该REF输入脚是积极投入的误差放大器。它内部是通过一个1KΩ电阻连接到DAC输出上。用一个电容连接到地顺利的过度的电压在动态VID运行。
SS
软启动的脚,用电容把这个角连到地,控制软启动时间
BST和CS的话忘记了。以上都是自己翻译的,不知道有错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论坛里看帖,经常碰到一些英文的代名词,如EN,BST,CS,PIN,SS,COMP,VRM等等一些  还有一些芯片的引脚意思!  本人英文不好,很想弄明白,求助师傅们指一条明路,谢谢!!

网友:
E文不好的话就只能看中文的书了。很多书上都有的。建议LZ买本论坛出的书看看。

网友:
其实我觉得不用去太明白他的意思,只要明白他的作用就行了
结合电路图,可以知道引脚去哪里,发挥什么作用的!

网友:
支持三楼的,说得很详细,不错

网友:
虽然还是不大懂,但还是很感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看论坛资料时发现的,一起学习

网友:
随风而笑介绍的很详细  谢谢了

网友:
看了很久,还是迷糊,

网友:
好样的 谢谢

好样的 谢谢

网友:
我也支持三楼的,说得很详细,不错

网友:
哎,,,不 明白 啊

网友(2009-02-26):
我都想看看中文资料

网友:
确实有些图纸还是看不懂  还得不断的学习呀

网友:
看不懂哦!!!!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光看这个图谁也不能懂,要在datasheet里面看逻辑方框图并配合后变有简单的电路实例,如英文差就要用字典,这就容易懂了。

网友:
这些资料要到哪里找呢?

网友:
根据芯片型号到基地里搜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09-04-13):
9楼的确实挺祥细的,不过只有一个,希望多多上传些国文的上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