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使用max8743的主板不能用电池开机。

楼主(2008-12-28):
该机型为DELL PP23LA.

故障现象:
1:单独用电源适配器可正常使用。
2:装上电池后,不接电源适配器偶尔可以开机,开机后关闭电源30秒后就无法再开机。
3:当装上电池而且接上电源适配器时,偶尔可以开机,开机后关闭电源30秒后就无法再开机。。
4:当先接上电源适配器并开机后,再接上电池,可继续正常使用,此时拨去电源适配器,电池可正常给电脑供电,再关机后无法再开机。

问题:是电池的原因还是max8743电路或周围电路的原因。
疑惑:难道电路会识别,当用电池时不能开机。

网友:
你这个要么换电池试 要么测下电路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 和你差不多问题的我那个是IBM  X31 的 问题和你的那个差不多 我那个是16V通过电源口在通过一个两边个四个角的场管进是16V通过那个管子后就变成15.88了  16V被拉低了 换了个这个管子就OK 啦 你不仿量量看。

网友:
先换了8734 再说嘛!

网友:
换了电池不行,就可能是8734那边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