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DFI 865

楼主(2008-12-28):
DFI 865主板不能GHOST,进入GHOST后死机。以前是声卡无声,吹南桥后声卡好了都是不能GHOST了,没有遇到过这种毛病请老师们给点建议。
主板

网友:
如果不能GHOST
一般就是两个原因
IDE控制器或内存控制器有故障,因为GHOST软件使用时交换数据量非常大,而直接与这个交换数据相关的电路部分就是上面这两个了
所以要查一下南桥方面和内存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