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SEE L720T的问题

楼主(2008-12-28):
我有个L720T的机! 问题是最近才是有的!

在玩大型游戏的时候会突然断电!根本就是连电池都是不能用! 但是能充电!断电呢连那个供电器都是能断电!
要拔开电源后还要多插几次才是能够通上电!一开始我以为是插头的问题就是直接的换了个插头! 但是问题依旧! 机子返厂回来问题也是依旧!!
是不是电源适配器坏了呢!还是机子的电源部分问题呢!

网友:
应该是机子的问题吧,他们那些做售后的也信不过,我自己以前一个联想F41A,触摸板不好用,送售后送了很多次,他们老说没问题,后来还不是自己吃亏,只能发誓以后绝不买联想,
你的神舟的话,质量自然是信不过的,神舟的机器我修的比较多,返修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