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E2-X 主板测试卡跑d0

楼主(2008-12-28):
华硕P4PE2-X 主板测试卡跑d0 . CPU供电正常,内存供电也正常。请高手指点指点。
华硕
cpu

网友:
是不是桥空焊,压南北桥

网友:
XUHAN
虚
虚焊虚焊虚焊

网友:
虚焊
cpu座虚焊或桥虚焊

网友:
D0也可能是内存接触不好。
1 清洁内存及插槽
2 换个条子试试

网友:
刮刮槽子试一试
时钟正常吗?
复位正常吗?》

网友:
出现D0现象多与BIOS、CPU、北桥相关,包括空焊短路不良。

网友:
任天堂
:Q :Q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