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山蹇机17寸宽屏程序

楼主(2008-12-29):
乐华板点17宽异程序,谁有传个上来,先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对应屏型号

网友:
把驱动板和屏的型号报上来才能帮你啊

网友:
这几天忙没上线,我明天看下报上来,有三台机子屏我互换了都行啊,其有个是灯管坏,另两驱动板坏,我手上有乐华板2013,2025,但我的程序点亮屏彩色都不对,屏显字符看起来好像差不多

网友:
就找个普通LVDS的30P,17宽的双8程序看看

网友:
屏号是B170PW02,(17B02),求个2025板的程序,我手头的程序怎么DOS黑白字正常,屏显也差不多,就是进桌面彩色不对,像没装显卡驱动

网友:
这个是双6位 LVDS   1280*800程序,给你一个乐华的2025驱动板点该屏的程序~~~~~~~~~~~~~

网友:
B170PW02_DO6L_WXGA_NA_5key_2025L

网友:
多谢各位了-----------------,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