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有关于笔记本不认硬盘的维修实例

楼主(2008-12-29):
最近修了2台本子,都是不认硬盘的~
一台是dell D610 JM5独显主板,(开机报不没有检测到硬盘)
一台是神舟 30MEIO的板(在cmos里有时认硬盘有时不认硬盘,不管认不认硬盘都不能启动)
两块板均用88sa8040串口转并口ic来提供P-ATA。
D610板,开机听硬盘能正常起转,并能听到硬盘正常自检的声音。把硬盘放在台式机上能正常启动及读写。看板子上面ide接口有补焊痕迹,用放大镜子仔细看没有搭锡的情况,按照习惯就直接换88sa8040接口ic,换完后接上硬盘硬盘主电机都不旋转。测量硬盘有5v供电,心想是不是硬盘突然坏了(如果突然坏了就麻烦了,万一客户硬盘里面有资料)。量ide的1pin没有高电平,心想是没有复位,硬盘也不会起转。换8040的25Mhz晶震,开机测试能认到硬盘,但还不肯启动。看cmos里60G硬盘认成了68G,用dell的测试程序不能过dts长检测,用光盘跑mhdd,日立的硬盘HITACHI认成了IIUA(后面的没有记),心想一定是DD线出问题了。
查ASCII表(美国信息交换标准代码):
          H                             I                                   T                           A                  (应该是正常认出来的字母)
10进制   72                           73                                 84                         65
2进制    01001000               01001001                     01010100             01000001
                  I                              I                                   U                           A                   认出来的错误字母
10进制   73                           73                                 85                         65
2进制    01001001               01001001                     01010101             01000001
比较上下的2进制表发现最后一位衡定在1上面,从硬盘通讯标准看应该是DD7衡定在高电平上面了(原来板子就是在那个位置给补焊过),按照P-ata接口定义DD7这个引脚正好在硬盘复位的引脚边上(用万用表得到证实),估计是以前修这个板子的人补焊的时候搭锡了。由于前面看过从表面看来两脚没有搭锡,所以用大风枪把硬盘座拿下来后重新焊接。机器能正常认到硬盘并启动。
写这些主要是为了告诉大家,遇到认硬盘型号错误的,如何判断是那根DD线。
以字母U,ASCII码85为例子:
10进制      85
2进制        01010101
对应的数据线为 DD0~DD7

未完待明天继续写神舟的~

不认硬盘维修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7680-1.html

网友:
见教了,同时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凡事都要细心。总之谢谢楼主的分享之心。

网友:
ASCII码记这么清楚,高手,佩服

网友:
你这个打PATA对地阻抗就可以打出来,两根数据线对短了,阻抗会比其它正常数据线偏低。不过你这个ASCII对比还是很有新意思。

网友:
无边思绪,还要谢谢你的640M的图纸~ 最近修了不少机器~
年底了应酬比较多,这几天我总结一下,把最近修的640M的案例,写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