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好一块845主板(菜鸟分享,高手见笑)

楼主(2008-12-29):
前几天有人抱电脑过来说不能开机了,开机风扇工作,但不亮机。我打开机箱,插上诊断卡跑C0。突然发现CPU旁有一个6.3V 2200μ的电容爆浆了,二话没说,拆下主板,把那个坏电容换掉,然后开机,正常。
    第二天这哥们儿又抱电脑过来了,说又不能开机了。开机检查,有能亮机,但不进系统就死掉,再重启就不亮机了,诊断卡跑C0。再次拿下主板,发现CPU旁的滤波电容规格不一样,有四个16V 2200μ的,还有三个6.3V 2200μ的,于是我问这哥们儿主板是不是以前修过,他说是的,在一家维修主板的地方修过。考虑可能是由容规格的问题吧,于是我把那四个16V的电容全换成了6.3V的,开机,进系统,没问题。
    高手见笑了,本人菜菜鸟,只是想和各位分享一下心情而已。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不错,有思路、观察很仔细,有发展

网友:
好像不对劲呀?电容一样就可以了呀?我换过,基本上都是耐压高一点。都正常的,与耐压应该无关吧?

网友:
有关系的!
规格不一样,会造成一系列莫名其妙的问题的!·
楼主真是细心啊
学习

网友:
学习~学习~~
试过~修一个客户的主板~!~跟楼主的一样

网友:
新手,现在本人只知道用硬件替换法!修了二年的电脑还是多大的没有长进!

网友:
耐压高一点应该没什么区别吧,我一直用耐压高的用,没出现过问题

    可能是你第一个换的电容有质量问题,所以当你重新换了一个就好了,应该属于巧合

网友:
四个16V的电容全换成了6.3V的,开机,进系统,没问题。

为什么把四个16V的换成6.3V的??

网友:
小心,那里有一个电容是16V的,用6。3V的会爆的~~~~

网友:
不应该的,估计你还没找到问题,很有可能在找你的!

网友:
你还是再么擦吧..看来是用不久的..

网友:
把6.3V的全换成16V的就点不亮,我试了

网友:
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是很清楚,我是新手,正在学习中。

网友:
前天我收到一块HA-845GV是神洲品牌机,我看板上电容几乎全鼓包 就几个小电容没鼓包 换了电容就没复位 不知道是那短路了

网友:
楼上的焊连了,仔细点检查

网友:
帖子经验发的不错,不过问题过于太简单了,换电容懂点电脑的人都知道,不过你的思路是正确的,以后大有发展,继续努力吧

网友:
可能是原来的电容有开焊的。

网友:
不会呀。场管不一致才有可能。有其它的问题吧。

网友:
本来就要全部要换的

网友:
学习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了!!我也事个菜鸟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和你的情况差不多,也是神州电脑,主板上所有的1000UF6.3V的电容全爆了,换上后不知道哪里短路了,查了三天了。5V对地阻值始终达不到100。上管也换过了,就是不能触发。

网友:
阻抗大点可以,uf要一样的。

网友:
换电容应该是基础吧

网友:
偶也是新手,进来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