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位电路请教

楼主(2008-12-29):
华擎AliveXFire-eSATA2主板,能触发,供电正常,用假负载时,有复位,上过CPU后,没有复位.大概是什么问题,换过CPU也是一样,

网友:
听LZ的描述
应该是上真CPU时候没有CPU电压

最好将CPU供电芯片的型号发上来

网友:
L6714D
99056 VH
MYS 99 635

芯片上是这些东西

网友:
用假负载时,各地的电压值都正常,

网友:
上传一个PDF
你看看
上CPU时,先测量一下VID信号引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