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12-29):
大家好,我这U盘接上本机拷文件,可以复制到U盘里,但是拿到另一台机打开可看到文件,复制出来就提示文件损坏....用USBOOT格式化没有用.....请叫我这U盘还有救不...谢谢....
文件
格式化

网友:
不好意思你买到假U盘了
换一个就行了,是扩充的,实际容量很小的

网友:
不会吧...前几天都还用得好好的.....怎么是这样的呢...有什么软件可以检测...谢谢

网友:
我昨天我同事的U盘也是这样,有没有什么高手在帮忙解决一下呀。
要不叫要他拿去保修了;

网友(2009-10-26):
湘西小兵
试试我这个方法:比如你的U盘是H:盘,则在开始--运行中输入:CHKDSK H: /F 然后回车.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