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电源能够正常启动,R82发热严重烫手,怎么解决啊?

楼主(2008-12-29):
长城ATX—300P4—PFC电源能够正常启动,R82发热严重烫手,怎么解决啊?

网友:
各组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各组电压都正常吗?

这个电源现在就在用,应该正常的

网友:
长城ATX—300P4—PFC电源能够正常启动,R82发热严重烫手,怎么解决啊

R82的阻值到底是多大啊,电路图上标的是18K,我实测的是25

网友:
R82阻值变大当然发烫了。

网友:
我测的R82的阻止25欧姆,不是18千欧

网友:
你测的会不会是3.3V到地的负载电阻,那个电阻阻值才比较小,并且发热大,色环在可以不管它。

网友:
图上标的是18K的,不会发热的,能上个图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上标的是18K的,不会发热的

网友:
r82不会是25欧它是3.3伏电压的取样电阻,查一哈C48有无短路,要不是LZ搞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