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来看看三星移动硬盘盒有人修过么?

楼主(2008-12-29):
故障现象为连接电脑无盘符
已排除电脑故障
换个硬盘盒用同样的USB线和移动硬盘前后均能正常识别读取数据

网友:
硬盘盒有问题,最大的可能是标签下的四方形的主控芯片坏了,不值得修了,换个盒吧!

网友:
这个什么毛病? 插上USB没反应? 指示灯亮吗

查下保险有没有烧 比较常见的小问题了

网友(2009-07-13):
同样的盒子同样的问题,问下LZ,保险在哪?

网友:
换一根USB线试试,线的两头,八个接触点(+5v,d-,d+,接地)共两组,任何一点接触不良,都会不认盘的

网友:
我手头有两跟USB线,都是好的,在MP4上都能用,就是接硬盘就不好使,硬盘也是好的,我接主板上试过硬盘,不知道硬盘盒坏在哪块了,一点头绪也没有!
LZ指点一二吧,给点思路!
万分感谢!

网友:
上面有个小芯片,一般是它坏了,你可以量一下电压的啊

网友:
看见那个芯片了,坏了就废了吧?量电压是量哪的电压?

网友:
坐地板上、抽着烟、喝着茶、咪着眼、慢慢的向楼主好好学习一下灌水知识。

王大修 -20 多次灌水

网友:
我也有个,插上电脑没反应,灯亮的,后来换个盒子就好;了

网友:
“给点思路” 如果能确定USB线是好的,线与硬盘盒接触良好,线与电脑连接没问题(接P4正常),此时,可先不接硬盘,将USB线接上硬盘盒,另一端插好电脑U口,稍等,桌面右下角会出现连接USB设备的图标(绿箭头),如果出现,可进行如下步骤:打开我的电脑——查看系统信息——硬件——设备管理器——打开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在USB Mass Storage Device上点右键——点击属性——在“常规”里可以看到“这个设备运转正常”如果能看到这些,基本上可以判断,硬盘盒是好的

网友:
将板上主控芯片脚全部补焊,基本上可以了

网友:
“给点思路” 如果能确定USB线是好的,线与硬盘盒接触良好,线与电脑连接没问题(接P4正常),此时,可先不接硬盘,将USB线接上硬盘盒,另一端插好电脑U口,稍等,桌面右下角会出现连接USB设备的图标(绿箭头),如果 ...
引用 网友A:

插电脑上啥反应没有,只有LED指示灯是亮的!

网友:
将板上主控芯片脚全部补焊,基本上可以了
引用 网友B:

倒是有烙铁,不过没那个技术呀,试着玩玩吧,反正也是个死马了!

网友:
看了,那个针角是人能焊的吗?机焊的吧?

网友(2009-09-13):
曾经修过一个高仿的ibm移动硬盘,补焊主控芯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