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E197FPf 液晶显示器电路图:

楼主(2008-12-29):
接修一台DELLE197FPf 液晶显示器,指示灯不亮.屏没有光,测电源电压基本正常,五脚IC15061脚12V,2脚5.5V,3脚0V,4脚1.3V,5脚0V,U801(1117)D极1.3V,G极0V,S极5.5V,U802(6F4L)1脚0V,2脚0.4V,3脚1.3V,请有修过此机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如有此机图纸帮忙上传一份.谢谢了.

网友:
把输出滤波电容换了再试!

网友:
现在和怎么做成电源高压驱动一体板了呀.唉

网友:
还是2线厂家的液晶好修啊,通用性强,换了就好

网友:
哪位兄弟有五脚IC1506的资料和各脚正常电压数据帮忙传一个啊.

网友:
呵呵!好牛叉的板子啊!这颗五脚IC好像有点像SK8050,找不到资料啊!不过在下记得有两组5V电压(2脚和4脚),1.3V的电压好象在LCD中没有实在的意义,楼主所说的U801和U802是指五脚IC后面的两颗三脚IC吗?如果是的话,那两颗看似3.3V和1.8V的转换IC,按楼主提供的电压也是不正常的,建议楼主先测一下那个环形的电感,如果是OK的,建议阁下更换那个5脚IC,问题应该就是围绕着那三个IC

网友:
电源控制IC各脚电压不对,请重新检修电源部分各元件

网友:
非常的感谢各位维修朋友的回帖,五脚的1506我没有元件代换,另外我今天检查以现了一个新问题:我发现一个稳压管击穿了(具体位置在图中靠近中间那个管),我把它拆下来但上面没有标型号.因为没有图纸资料,现在我都不知怎么修了,非常希望修过此机的朋友能提供一些资料.谢谢啊.

网友:
1506应该没问题,就是个5v的开关稳压芯片。
可以用lm2596、2597等替代。

网友:
非常感谢版主王大修提供宝贵的资料,参考资料,1506应该是好的,但还是不知道U801(1117)和U802(6F4L)的正常电压啊 ,

网友:
楼主所说的U801是不是标称1117的,如果是,仔细看一下1117的标注后面有没有类似于-1.8E或-5.0E或-3.3E的后缀,如果有那该IC是一种稳压IC,后缀即为稳压后的电压,其中IC的1脚为地,2脚输出,3脚输入,如1117-1.8E,1脚电压为0,2脚为1.8V,3脚为5V输入,还有U802也应该是类似的元件,也可以看看有没有带后缀,还有楼主所说的稳压管是贴片的还是直插的啊?如果是贴片的应该有色环,可以把色环颜色发到帖子上,如果没有那只能描述一下是哪个回路的稳压管大家一起探讨了。

网友:
从图上看好象是电源部分的稳压管啊!是不是电源部分有问题啊,呵呵!搞不好绕弯路了,电源用什么IC啊?说来小弟听听啊!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U801是标称1117-33的,是3.3V稳压管,现在是断开3.3V负载电压正常,反之电压就偏低,我怀疑主芯片GA2621坏了,所以现在没修了.

网友:
LZ你首先确定电源部分输出电压是否正常?然后再确定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再查一下其他的相关回路吧,主控芯片坏的几率不会太大的。

网友(2010-03-03):
我修到了一个一样的机子,三无,开关管穿了,K2761。R859开路了可能是0.39,D856穿了C22PH好像是稳压管。U850稳压芯片SG5841可能坏了,R88,R861被人焊过,看不清阻值了,哪位有这个图纸能帮下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