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花屏

楼主(2008-12-29):
我这里有一台LITEMAX  15寸液晶显示器。        现在的故障是:通电后花屏(屏幕的颜色红、绿、蓝、。。交替变换)不显示无信号。

     屏的型号是:CPT150XG01S

         驱动板是:   TTL   45  30针接口

     请教各位高手,我的显示器是那里的故障啊。该怎么修呢?

     有人告诉我是驱动板恢复出厂设置了,如果重新刷驱动板,谁能提供一个此屏幕的程序啊,

     万分感激。。。。。。。。。。。。。。。。。。。。。。

网友:
把屏线好好检查一下,有可能是屏线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
我的屏又花又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