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有‘嘀声’是何故障

楼主(2008-12-29):
最近这段时间家里电脑时不时会有‘嘀’的声音出现,而且嘀声后接着就是鼠标要停顿一下,大概一、二秒左右吧,然后又可正常用了。过一阵子又会重复,每次都是这样很短暂的时间。不知是什么硬件故障还是软件故障?请教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告示一下吧!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好。。试试拔插下鼠标什么的

网友:
已经拔插了好几次都不起作用,应该不是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重新装一个系统,再试下。

网友:
这会是操作系统有问题引起的故障吗?我的系统很正常哦而且速度非常的快。不过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假”死机现象吧,排除系统的话考虑下内存和CPU。

网友:
电源也有可能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CPU的温度无论玩什么游戏或开机时间很长也只有42度左右,并不高啊!内存方面两条内存都是KingMax DDR400 512MBX2=1GB的新内存。电源是长城350W的电源,功率卓卓有余。

网友:
新内存不代表没有问题,比如内存插座,

网友:
cpu座掉焊,虚焊.

网友:
显卡问题
我以前遇到过,电容鼓包

网友:
滑鼠是PS的還是USB的,若是PS的是看看接口後面的貼片電容電組有沒有虛焊。

网友:
电压不稳造成的,

网友B:
你们全都错了,怎么这么简单的问题大家都没想到而是往硬件方面想去了呢,其实这个是键盘的SHIFT粘滞键造成的滴响,人家楼主的机新机硬件没问题的,有时候越简单的问题就越能考得住大家哈,好久没上论坛了,变了很多哦!大家顶顶我哈~!

网友:
PS和USB的鼠标都插在上面,不插也这样,插上也是这样。那个好用就用那个,总之时不时就会来一声。但这几天好象好一点点。但始终都会有。不管怎么的,在这里我还是非常的谢谢这么多的师傅们给我的精彩的回复,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全都错了,怎么这么简单的问题大家都没想到而是往硬件方面想去了呢,其实这个是键盘的SHIFT粘滞键造成的滴响,人家楼主的机新机硬件没问题的,有时候越简单的问题就越能考得住大家哈,好久没上论坛了,变了很多哦!大家 ...

你按照这位师傅说的检查了吗?若真的是你可以把键盘暂时拔下看看!

网友:
不知道怎麽個“滴”法?

給點資料參考下:
AWARD 的BIOS自检响铃及其意义

1短: 系统正常启动。这是我们每天都能听到的,也表明机器没有任何问题。
2短: 常规错误,请进入CMOS Setup,重新设置不正确的选项。
1长1短: RAM或主板出错。换一条内存试试,若还是不行,只好更换主板。
1长2短: 显示器或显示卡错误。
1长3短: 键盘控制器错误。检查主板。
1长9短: 主板Flash RAM或EPROM错误,BIOS损坏。换块Flash RAM试试。
不断地响(长声): 内存条未插紧或损坏。重插内存条,若还是不行,只有更换一条内存。
不停地响: 电源、显示器未和显示卡连接好。检查一下所有的插头。
重复短响: 电源问题。
无声音无显示: 电源问题。

AMI 的BIOS自检响铃及其意义

1短: 内存刷新失败。更换内存条。
2短: 内存ECC较验错误。在CMOS Setup中将内存关于ECC校验的选项设为Disabled就可以解决,不过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更换一条内存。
3短: 系统基本内存(第1个64kB)检查失败。换内存。
4短: 系统时钟出错。
5短: 中央处理器(CPU)错误。
6短: 键盘控制器错误。
7短: 系统实模式错误,不能切换到保护模式。
8短: 显示内存错误。显示内存有问题,更换显卡试试。
9短: ROM BIOS检验和错误。
1长3短: 内存错误。内存损坏,更换即可。
1长8短: 显示测试错误。显示器数据线没插好或显示卡没插牢。

Phoenix的BIOS自检响铃及其意义

1短  系统启动正常
1短1短1短  系统加电初始化失败
1短1短2短  主板错误
1短1短3短  CMOS或电池失效
1短1短4短  ROM BIOS校验错误
1短2短1短  系统时钟错误
1短2短2短  DMA初始化失败
1短2短3短  DMA页寄存器错误
1短3短1短  RAM刷新错误
1短3短2短  基本内存错误
1短3短3短  基本内存错误
1短4短1短  基本内存地址线错误
1短4短2短  基本内存校验错误
1短4短3短  EISA时序器错误
1短4短4短  EISA NMI口错误
2短1短1短  前64K基本内存错误
3短1短1短  DMA寄存器错误

3短1短2短  主DMA寄存器错误
3短1短3短  主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1短4短  从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2短4短  键盘控制器错误
3短1短3短  主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4短2短  显示错误
3短4短3短  时钟错误
4短2短2短  关机错误
4短2短3短  A20门错误
4短2短4短  保护模式中断错误
4短3短1短  内存错误
4短3短3短  时钟2错误
4短3短4短  时钟错误
4短4短1短  串行口错误
4短4短2短  并行口错误
4短4短3短  数字协处理器错误

网友:
检测错误,检查键盘鼠标口的接触,检查PCI设备,检查板上部件虚焊与否.........

网友:
注意观察,发生声响的同时,键盘鼠标的运行状态,硬盘的运行状态,以及CPU的使用情况。感觉上,能运行的话是没多少大问题,关键是问题的精确定位。

网友:
可能BIOS里设置了对主板的监测,如CPU温度、风扇转速等,超过了设置的数字就会报警而出现上述现象!

网友:
我遇到过这问题,是硬盘满了出现的,本人经常下载,D、E、F盘暴满后,就会听到主板滴响,系统也很快,后来清了一部分下载存放盘,不再滴响了!谢谢!

网友:
可能硬盘坏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供电不稳,换电源试试看吧

网友:
应该是报警,从硬件开始查起,也不排除BIOS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