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维修显示器-三星795MB

楼主(2008-12-29):
故障:客户送来一台三星795MB的显示器,加电按电源开关电源灯不亮。
检修:开始怀疑是保险管烧了,打开后盖,用电表量了一下保险,好的;插上电源线,测输入电压97-99的跳变,有问题;拔掉消磁线圈,测电压100-105的跳变,还是不对;想想应该是哪里有短路的地方,只有一点一点的查了,拔掉电源线,用电表的蜂鸣档(二极管档)测对地电阻和元件的阻值;当测到CPU附近时,发现一个14V的快速恢复二极管D627两头阻值都为0,再查与它相连的元件,一个电容C627跟它一样的阻值,先把二极管焊下来在量是坏了,再量C627,阻值正常了;就是二极管短了,这个二极管上面标着UG2D 449的字样,想找个相同的,可是没有找到,于是找同行要了一个IN4007 MIC代替,焊上后加电,OK;运行3-4个小时没问题,让客户拿走了
  后来在网上查了一下相关的数据,有的师傅说用IN4007这个低频二极管不能代替快速恢复二极管,10分钟准烧,可我用了3-4个小时也没事啊,好怕怕啊,先不管了,到时坏了在找一个好管子给客户换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