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方正980液晶显示器的出现白屏问题

楼主(2008-12-29):
方正980液晶显示器原来是开机显示器亮正常.但10秒钟后马上不亮,指示灯正常亮,重开正常,但马上不亮,怀疑灯管不好.自己动手.换.现在出现显示屏是白屏.但不出现不亮的现象了.请各位师傅帮指点,因为980显示器我有60台.可能以后还 要有换灯管的现象,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你换过灯管不会没接屏线吧

网友:
什么是屏线

网友:
不是吧????会换灯管  还不知道屏线的  LZ厉害呀

网友:
告诉我呀.今天又换了2台.有一台好的.又有又台是白屏.我都快要死了.麻烦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P ;P ;P ;P ;P

网友:
LZ真是好搞笑啊,你要将你的过程写出来才行,这不谁知你的到底是不是像2楼所说是否屏线未接!

网友:
不会吧.兄弟,你连屏线都不知,我建议你最好别搞了,免得越搞越麻烦.有很多人就是这样,不太懂就亲自动手,有很多好的显示器不小心搞就会弄成白屏.告诉你啦,屏线也会弄成白屏的.你细心检查

网友:
建议送到专业维修显示器的地方,顺便瞟学。。。一举两得,何不快哉。。。

网友:
什么是屏线呀

网友:
屏线 : 就是連接panel(液晶面板) and AD 板(驅動板) 之間的連接訊號線

屏 = panel = 液晶面板

了解了嗎?

网友:
那个 我接了.是许多线连在一起的
方法都一样的,我换了其他的屏上去就好的
我晕死了

网友:
呵呵
把屏搞坏了哦

网友:
不知道坏了没有。怎么查.请告知

网友:
你什么都不会,没办法教你.

网友:
楼主的精神是可以理解的,但修液晶不是修电脑那么简单,如果连基本的都不明白,建议还是不要乱修

网友:
可能是屏坏了.那现在怎么办.买不到新的.旧的也不知道值多少钱.

网友:
怎么 弄呀.难到扔了/教教我.谢谢

网友:
查下屏电有没有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