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V 到7F不亮

楼主(2008-12-29):
一个845GVM/L牌子不清楚型号:FSB800跑FF~7F无显示内存等都过了,插PCI也不亮,内存CPU换过一样,开机有一声正常报警。就是不亮!求教

网友:
诊断卡跑的数字FF~7F就跳一下吗?要是跳一下的话,那是CPU不开机,那你的查CPU的工作条件了,供电,时钟,复位了。7F要是终止代码的话,还是不显示,还你先刷下BIOS,不行把I/O也换了试试。希望小弟能帮到你

网友:
换显卡看看。要么得加独立显卡

网友:
谢谢
代码都走了,就到7F不动了,按说应该亮,可就是不亮,从代码看CPU,内存都过了,键盘的灯也都好使,就是不亮,845G是集成显卡,没有AGP,上PCI显卡也不亮.。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再打一下RGB对地值以及行场信号对地值是否一样

网友:
LS这么说太笼统,你应该报下测得的开机电路上的电压才能帮你

学修板卡 -5 请问一下你的逻辑,什么都跑过了还跟开机电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找到一个相同的板,刷了BIOS还是不亮,问题就集中在集成显卡上了,最后把北桥加焊下,亮了,应该是虚焊!!

网友:
呵呵,是不是集成显卡的问题,我有台机器接外接显卡就是你这个样子

网友:
这好有个一样的问题 回去试试

网友:
刷bios使一使
压北桥使一使

网友:
确实显卡没问题的话 就刷下BIOS试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也试一下加焊一下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