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开关电源

楼主(2008-12-29):
接客户一主机,开机后测试卡跑到26后就整个电源全断,换电源后可以正常,电源型号:金河田ATX-310WB,是三年前的了,打开电源后没有看到有电容起泡现象,我不是修电源的,所有请高手指教出现这种问题会是哪一部份的问题,先谢过了。

网友:
不起泡也要更换,特别是老电源,还有空载时,你查下各路输出电压正常否、上电后再测下各路供电电压正常否?看哪个偏低再说,这样也好有的放矢啊。
查完报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