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VGA口行,场问题

楼主(2008-12-29):
最近遇到几块板子都是行长(场)阻值不对,行只有几百欧,长有一千多欧
请问各位师傅怎么处理
谢谢了
怕生
[
]
主板

网友:
我在主板论坛呆了2年了,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呢?!哎!

网友:
行场?楼主问的是显示器的主板吧。这里是研究电脑主板的。你问错地方了。哈哈,到显示器版块去问一下吧。

网友:
行场 也不等于 行长

网友:
我看明白了。。LZ应该是说整合显卡的板子行场输出不正常吧,,如果是就查行场孔到北桥的线路啊

网友:
读个帖子还得猜半天,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以后发帖子说清楚点,这样大家也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去探讨故障。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你看懂他说的是什么东西了啊?说一下加焊北桥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虱子,我也看懂了,他应该说的是VGA接口的13,14脚对地值吧,加北桥的原因也在此!

网友:
对的. 集成显卡的芯片在NB里.我刚跑了线. 我的板子是845GV-M2的. 点不亮显示器. 可是我不知道13 14 脚的对地阻值是多少 才是正确的.
大侠 请告诉下

网友:
找一块带集成VGA接口的主板对比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在500--750之间

网友:
集成显卡由北桥控制的,阻值不正常,十之八九北桥有问题了,加焊一下吧,如果其它功能都有,只有集成显卡不能用的话,你板上面有独立显卡插槽,我建意搞个独立显卡吧

网友(2009-06-11):
行同步跟场同步引脚阻值偏或高 也见得是桥的问题吧
我都是遇到几块 都是三极管坏的
阻值偏或高为什么要烤桥呢?
先跑跑线路吧
跑到北桥边把线割断 量北桥那边的阻值看看吧

网友(2009-12-16):
把线割了有点可惜哦
板子还有保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