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portege3490鼠标不工作,请电脑高手帮帮忙

楼主(2008-12-29):
我的本本几东芝portege3490CT,我重装XP系统后,鼠标部不能工作,但外用鼠标(USB)可以用,设置BIOS也不行.
请问是什么回事?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驱动没装上吧,能发现硬件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我没有这个机子的驱动,你能帮帮忙吗?

网友:
网上可以下得到的吧,要先排除软件,再考虑硬件了

网友:
如果你有安装东芝热键(东芝控制,东芝通用模块,东芝省电3个组合而成),那么可按FN+F9切换鼠标的工作状态。

网友:
你把鼠标驱动下了,再让它重新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