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JITSU 笔记本S6230开机猛地报警

楼主(2008-12-29):
机子进水后吹干,检查完进不了系统(没装机子电池),之后是PCI报错。现在开机猛地报警还是进不了系统,换了硬盘还是一样。请各路高手指教。

网友:
键盘
报警吧

网友:
刷bios
查io对bios芯片的供电
不行换io

网友:
谢谢二楼

刷了下BIOS,OK了,谢谢哦。

网友:
居然是bios问题,是我就做南桥了。

网友(2010-01-11):
bios问题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