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笔记本不能装显卡驱动

楼主(2008-12-29):
一台富士通笔记本610NU2,装XP时,进不了系统,刚到登录界面就死机;装W98时,不装显卡驱动能正常开机使用,但使用中偶尔会死机,若装显卡驱动,也是到登录界面就死机,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已代换过内存和硬盘,结果都一样

网友:
建议装个净系统
显卡
声卡都不要装
最后打上
可能不兼容有冲突

网友:
一般都 显卡挂了。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笔记本无法从光驱启动(CMOS不认光驱),但进入WIN98后光驱可以正常使用,这又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光驱不启动主要原因在于机器识别的光驱不是正常的IDE光驱,一般这种情况还是用安装版的系统装就好了!

网友(2009-04-28):
楼主留qq,我们交流下,同样的机器,同样的故障。344638286,务必

网友:
显卡有问题啊 加焊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