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8-12-29):
点pwron不开机,待机电压正常,晶振有压差。但,点pwron开关,然后拔掉cmos跳线帽,风扇转。无cpu供电,pcie旁边的管子,应该是显卡供电,和总线供电吧,也无电压。关不了机。测cmos跳线电压,1脚2.5v,12脚为normal脚。但短接1.2脚,2。5v电压被拉低到0.13v。2脚接一个二极管。二极管另一端对地值20多点。难道这个是通过二极管进南桥?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我耶有这样的主板 不能开机啊 谁能解决啊

网友:
电池电压旁边有一个三极管的。看看是不是三极管坏了。

网友:
此主板I/O控制开机不  要不把它换换

网友:
如果是英特尔原装主板的话,你换个IO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