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

楼主(2008-12-29):
我现在有块杂牌的865PE 是12V短路!换了一个
场效应管
能显示了!但是一分钟后我换的那一个管子有被击穿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主板

网友:
换整组的场管不行再换控制芯片

网友:
看看周围滤波电容有没有坏

网友:
把所有场管以及电源IC都换掉,上电再测G极电压是否对应一样。

网友:
谢谢了!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