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9):
精英KM400-M3主板 第一个内存插槽不管插什么内存,诊断卡都显示2625 显示器无显示。插第二个内存插槽只有DDR 128M的内存可以正常进系统。换其他的内存也是显示2625,显示器无显示。内存都没有问题,换过很多。
请大虾们帮忙
显示器
主板

网友:
可能北桥有问题吧

网友:
BIOS 升级 刷BIOS 吧

网友:
下拉电压1。25V有没有。以前我遇到过。

网友:
我也想下个BIOS刷下试试,不过一下子找不到合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下拉电压?那以前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应该是上拉电压吧....如果上拉不正常应该过不了内存比较多的

网友:
是的啊 反正看看电压对不对,刷BIOS,再不行 换个桥 再不行就不修了

网友:
把BIOS里的内存自检打开,把自检度调到3再试

网友:
我以前修过是,是技嘉的CPU座虚焊出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