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鼠标不能被识别了

楼主(2008-12-29):
我这有一个 罗技的USB鼠标 华硕笔记本送的 现在一插到电脑上提示无法被识别 不知道什么原因麻烦各位师傅给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通常是接口线缆断掉,用万用表查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芯片坏了 也没有参数 可参考  线缆都通 没断

网友:
换台电脑试试看看是不是鼠标坏了!

网友:
换了好几台机器了 可以确定是鼠标坏了 不知从哪查起 线都没断 也有5V电压

网友:
现在鼠标那么便宜……不过罗技的坏了确实有点可惜,用万用表示波器什么的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