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的问题 求解答

楼主(2008-12-29):
HP 6715S 现在 的情况是 在WINXP 下 键盘和触摸 板 不好用 在DOS 下 键盘就好用
系统做N边了````` GHO 的 和 单装的`` 全实验过 800 电话也打过`` 没办法```
那个高手 遇到过这个问题 希望给解答 解答
问题
电话

网友:
安装过正确的键盘驱动没有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查过硬件吗,老搞软的不行

网友:
把键盘或触摸拔下来一个判断,可能连电。

网友:
把触摸扳 拿 下来 键盘好用了`````

网友:
和楼主同样学习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