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笔记本进水

楼主(2008-12-29):
一NEC笔记本进水了,打开发现俩IC烧坏,一个是3728LX ,一个是WINBOND W83L950D。今天发了这俩个IC回来,请教师傅们:一。W83L950D有程序,块子能通用吗?
          二。我是第一次对笔记本主板维修,象这种进水机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
嘿嘿老大你真牛,

有  你定来的 芯片没程序的没用的。

要原板的 芯片才有用,
象一般进了水的, 本本, 返修律高,

网友:
现在换了一电源管理芯片3728LX和一EC W83L950D不开机,待机电流大约在30MA,是不是EC不能用啊,哪里能找到原装的EC芯片啊,现在接电有俩挨在一起的红电源指示灯亮,按开关无反映。

网友:
现在能开机,但电流在1.2A 1.0A 跳动后自动掉电,但有待机30MA电流在,电源指示灯亮,再按开关一样。下面该怎么查啊? CPU的1.7V电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