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内存c0-c1-a7=c3-01-02-07-08循环

楼主(2008-12-29):
848pl主板,不过内存c0-c1-a7=c3-01-02-07-08循环,2.5v,1.25v,6个时钟正常。换过,io,刷过bios,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只有换北桥了

网友:
你确定你刷的BIOS和换的IO是好的吗?
我想你还是再仔细的捡查一下.

网友:
bios和IO没问题

网友:
查一下IO的时钟脚是否为高电平,正常好象应该是1.8V.

网友:
NB空焊否
内存槽插针是否变形

网友:
如果确认刷的BIOS正确,IO是好的,此故障应为桥坏了

网友:
桥坏了机率多点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个也是循环的C1-07的,是时钟输出的排阻旁边的排容短路导致的,建议查下时钟电路

网友:
连跑01-02-07我们老师讲过,我找了一个资料是I/O与BIOS的数据线出现故障,多数为I/O损坏,你可以查一下,查到问题后,告诉我们一下,我们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
把COM口芯片拆了就能好了

网友:
这个故障跟COM口也有关系?

网友:
IO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同LS io可能性较大。

网友:
呵呵!就是和COM口芯片也有关系以前也修到过的拆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