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0 报0190

楼主(2008-12-29):
一个IBM X30的机器,客户拿来时就是适配器不能用,只是适配器不能用,现在能用了,但是报0190错,用电池开机也是一样报0190错。之后就掉电了,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问题是机器你修哪里了?按现在的情况分析应该与冲放电电路有关

网友:
我换了VR2(ACA)和VR3(AOH),,5V 待机管,和3.3V管子。还有V50N(s8711b)芯片,以前遇到过A30的,一样的现象。就是换了TB芯片就好了,现在这个就不行了。。

网友:
这个不知道你换了充电芯片没

网友:
报低电的机器要慢慢修了,小三极管坏的多,充电芯片那一部分

网友:
还有就是你要看看这几个元件是不是工作不良.我上次碰到过,就把他们一起都换了,好了,元件如图 D3 D72 Q2 Q12

网友:
这样的板,一定会细心修了,最好是检查一下你修了那里,要是没问题,就是冲放电这一块了,细心可以修的出来的

网友:
学习了,笔记本难搞啊。

网友:
应该是充放电这边的事情最好把这部分都查一遍

网友:
是某个电阻坏了,是10欧的电阻,楼主仔细查查.

网友:
这个板子修好了,是Q55的问题,换一个好了,

网友:
请楼主说清楚点是充放电电里的Q55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