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53v 13v不稳定 谁有维修经验

楼主(2008-12-29):
三星153v 板上高压部分问题 烧了几个mos管 代换上无效 改用通用条 发现灯管闪烁 13v供电在8-9v之间跳变 高压条是好的 在其他上试过 确定是供电本身的问题 不过没
也没任何可借鉴之处 谁修过类似的案例 说说您的经验
维修经验

网友:
重点看一下电源部分的反馈回路,如光藕,TL431,还有电压取样电阻都有重大嫌疑,顺便看一下13V和5V的滤波电容,三*的电容故障是出了名的

网友:
先测下灯管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我跟樓上一樣~我也是認為~燈管 有問題!~

网友:
不是灯管的问题 我是外接灯管试的 归咎于电源本身

网友:
把那个激历电容换一个试试。

网友(2009-11-10):
我好像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争取下午解决

网友:
灯管好的,换了高压,13V不稳定,会不会是低压不好?通用条能确定100%正常?

网友:
好像找到问题了,ZD110好像坏了,正反向电阻都只有几百欧姆,不过还没找到替换的

网友:
P6KE200A,电源一体板上的ZD110好像坏了,找不到替换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