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17寸CRT求助!!!急!!!

楼主(2008-12-29):
我手上有一个唯一17寸CRT,故障是不通电`````拆开后一量什么东西都没坏。。。。
现在是这个问题,冷机子开机不通电,用点吹风吹一下3842就能来显。。。。然后是用烙铁把3842的5,6,7脚随便点化锡也能来显。。。我现在已经把3842。开关管,以及周边的电容都换了,还是出现上述问题,希望各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附带说明一下,来显后只要不切断电源,关机后过几个小时也能来,就是切断电源后过大概10分钟就不通电了。。。。。
求助

网友:
是不是启动电压不够,启动电阻性能不良,加风可以改变温度从而改变电阻的阻值,可以检测一下启动不显时的启动脚的电压和显示启动脚的电压看看
[
]

网友(2009-03-04):
先UC3842 7脚外的电容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