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复位灯常亮,不开机的,检修已经没有思路,望高手指点

楼主(2008-12-29):
主板复位灯常亮,不开机,IO换过,时钟也换过,能开关机,就是不跑码,检修已经没有思路了,望高手指点!!!

网友:
晕 你先差供电正常不啊  换来 换去 有意思吗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电源已经查过了,各点电位正常

网友:
复位灯常亮,怎么能跑码?先查CPU工作条件,内存,AGP供电是否正常?再查各测试点时钟,确保都正常,再修复位电路。

网友:
你的主板一直在复位。开不了机,测一下是不是复位针开机之后一直是低电平。

网友:
开机以后不是低电平,电位3.25V

网友:
LZ用的诊断卡 复位灯常亮是属于正常的吗?
先刷个BIOS ,上假负载看上CPU的工作条件是否都满足了,还有就是打南北桥的AD线是否正常

网友:
门电路,南桥。不过有些板没有什么门电路的,估计是南桥里面发来的复位。

网友:
俺是超级菜的,但可说一说,有的CPU供电芯片坏也会导致这样的故障,我就修过10多台这样的,都是CPU供电芯片坏或虚焊导致,换了或加焊就OK了。

网友:
你可以用假负载,测一下,看CPU, cpi,bios等等一些点的复位是否正常,先确定是那里复位不正常,然后再一个个查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