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梅捷754的板,找不到硬盘

楼主(2008-12-29):
一块梅捷754的板,找不到硬盘,SATA不能认到,IDE也认不到,可以点亮啊,很郁闷,谁有办法解决。

网友:
说的不是很清楚啊,不太好帮忙。

网友:
第一次回复就乱回复,不好意思呀,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赚钱,哈哈,版主别删我号呀,我就想试下这样能不能赚钱。

网友:
看下南桥温度是不是正常,IDE和Sata都找不着个人觉得南桥嫌疑大些。。仅供参考。。   754 的板子一般是8237的南桥,珠子比较小..我前两天刚换过个,植球比较费事。。

网友:
手压南桥看有无变化

网友:
回复 楼主:

进BIOS看看如正确,大多为南桥问题

网友:
IDE线上有没有RST,数据线是否正常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是电源供电电压不足?

网友:
应该是串口芯片的问题更换后应该可以修复我修过3块

网友:
有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你的主板是单芯片的吗?如果是请加焊.如果不是那就得查南桥了,不过都认不到的话,我觉的还是桥的问题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BIOS问题多些,或者你的跳线设置不正确!

网友:
这种板桥容易出问题,两种接口都不行的话很有可能是桥的空焊了。

网友:
放下电试试,如果还不行的话,刷BIOS,还不行,那你就加焊桥吧,梅捷的板子应该是NF4的桥吧,偶以前遇到过精英的九三九板子就是认不到一个IDE接口,打IDE接口阻值有一两个为无穷大,哦!就是先打一下阻值再说吧,

网友:
应该回焊一下南桥~  这种板子我成功修好过N块~ 以前我们这有个网吧都是这种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