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981-W2 接信号白屏,然后慢慢变黑了

楼主(2008-12-29):
方正FG981-W2 ,冠捷代工,故障为接信号后白屏,然后慢慢变黑了;
不接信号时显示红、绿、蓝三种颜色(长条,各占屏1/3)然后变白,之后重复前两个步骤(这样是不是也不正常?)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哪位高人能给点思路, 我想耍刷个MCU,但手里没程序····
信号

网友:
查下高压板和驱动板,先白屏后暗说明背光由好变坏。还有就是屏线。

网友:
好的,谢谢,不过变黑没屏暗,就像没屏亮没字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