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981-W2 的MCU程序谁有?

楼主(2008-12-29):
方正FG981-W2 ,冠捷代工,故障为接信号后白屏,然后慢慢变黑了;

不接信号时显示红、绿、蓝三种颜色然后变白,之后重复前两个步骤(这样是不是也不正常?)

想刷一下MCU,不知哪位高人有,或者提供一点思路

网友:
这是正常的,这是工厂模式

网友:
有误.
1.如果显示器无信号的时候,出现这样的整屏交替颜色,为老化模式,非工厂模式也,此类情况,如果连接信号是正常的话,可以在菜单里恢复一下出厂设置,一般都可以解决.
2.现在的楼主的显示器,是连接信号白屏,这个情况,应该先刷程序看看结果.
3.如欲求得此程序,请先上报板号.(板号:715.............................)

网友:
机器好了;拆出来准备测量的时候发现又显示正常了,可能哪里接触不好,好好装了一下,现在还没出现问题;谢谢大家了;

网友(2009-11-29):
我这儿有一个,MCU

网友:
我是新手,谢谢楼上各位兄弟,经验分享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