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天禧6610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8-12-29):
今天遇到一台机器,老联想天禧6610 P3 733的CPU,原来听说故障显像为U口时好时坏,后经同事做系统后,出现进不了系统的问题.进WIN PE显示为INF file txtsetup.sif is corrupt or missing status 2  ,安装盘到SETUP LODING FILES死机,请高手指教?????????????????????????

网友:
是什么主板啊?

网友:
是i810 的主板,集成的显卡和声卡

网友:
检查下内存
还有硬盘

网友:
硬盘和内存全部没有问题,有时花屏,USB有时不好用,能不能是南桥的问题呢,

网友:
换一下bios芯片
不行换io
一般是io对bios芯片的 供电不足

网友: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把硬盘在别的机器上装好系统一切正常以后,接到主板一试就显示为:系统文件损坏,有时显示PCI。SYS,有时显示,HD。DLL,提示运行:故障恢复平台,按“R”修复,可以也不行啊。

网友:
另外我请问一个最新手的问题就是,换哪个IO啊

网友:
应该是内存或者内存信号到北桥

网友:
内存我换过了几个了,内存应该没有问题,集成显卡运行光盘启动时有花屏现象,会不会是北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