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终极资料》

楼主(2008-12-29):
(100%的技术含量100%的点击率100%回复率)
《终极资料》
安装希捷COM线接口,可以在PC3000希捷模块中连接,选择F4速率选择,9600波特率,然后打开F1/F2相应的COM线接口,接线图请参考附件。
Winodows的安装方法,先在Windows中安装超级终端程序,然后设置硬盘的COM波特率为9600,打开独立供电的电源,就会看到有参数出现,按Ctrl+Z切换到工作模式。

Ctrl+W,Ctrl+S ------------立即中指测试,改变寄存器状态回指令接受状态。
Ctrl+Q      -------------继续、延长指令测试状态。
Ctrl+W,Ctrl+Z-------------中断测试,改变存储器状态回00状态,等待命令。
Ctrl+T      -------------开始执行指定测试
Ctrl+E      -------------IDE接口状态测试。
Ctrl+D      -------------查看、显示寄存器工作状态
Ctrl+L      -------------DSP存储器版本信息
Shift+!      ------------测试寄存器60H-FFH地址
Shift+%     ------------测试硬盘的序列号
Shift+^      ------------测试访问时间
Shift+#      -------------硬盘驱动器参数

T n(n=1/2/3…..40)开始测试
N n(n=1/2/3….40)给Age赋值
En(n=1/2/3…..)输出测试结果
J n(n=1/2/3…..)以行方式输出结果(J4命令对U4/U8/U10)
D n(n=1/2/3…..)以连续方式输出结果(D2命令输出全部测试结果和显示状态)
Y设定存贮器Model
# 设置存贮器HDA的S/N号
$ 设置存储器PCB的S/N号
R 读取寄存器的TMOC
W 写寄存器的TMOC
Hx (x=0……..4)挑选测试磁头
Sx (x=4……1330H)校对存储器柱面参数(U5/U6和酷鱼可能无效)
Z 电机停转
U 启动电机
F 磁道配置选项
。综合测试选项
/1 /2 /3 /4……../T  切换内部工作模式

测试状态参数:
C…13校对磁头区
30 扫描磁盘表面,重组有缺陷的扇区
3F 误差状态显示
3B 测试扇区状态
05 反向测试扇区
06 正向测试扇区
1E 测试磁头的平均访问时间
C..13校准磁头着陆区
01  初始测试变量参数
8..B 测试硬盘容量大小
02  配置存储器的伺服区域
接入存储器的接口
22…26读写测试存贮器表面

网友:
下载地址呢呀??????????????

网友(2009-02-26):
看了一下。还不是太明白。还的好好学一下。先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