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常见指令集

楼主(2008-12-29):
希捷常见指令集
C指令分大小写.请注意区别
;分号  查看AGE值,可以用来查看校准进程阶段值
。句号  可以用来查看校准是否还在运行,隔段时间按一下看是否有变化.
CTRL+Z
转到T>
CTRL+C
复位
CTRL+R
加载CERT,并可以看到CERT版本
T>/1 回车转到1级
1>r
回车也可以加载CERT,作用同于CTRL+R
1>t
回车 加载CERT ABLBE
1>/
回车即可返回T>
>/2 回车转到2级
2>Z
关闭电机
2>U
打开电机
T>V1 回车,查看P表缺陷
T>V2 回车,查看道表缺陷
T>V4 回车,查看G表缺陷
T>#
回车,修改硬盘SN号
T级下校准指令
N(X),,22回车之后按CTRL+T运行,此校准会从设定的那一级开始做完之后的流程

K7盘大致的校准流程,盘和固件版本不同就可能有所出入,用指令T>E4E回车即可看到所有校准流程以及每一级走的时间
02 03 72 04 05 06 07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A 1B 1C 1D 1E 2A 1F 2F 0B 09 58 21 08 0A 0C 0F 0E 0D 40 25 31 32 33 34 36 37 26 3A 38 3B 3C 3D 3E 3F 42 43 20 47 4B 48 41 27 49 4A 4D 39 22 61 28 62 29 63 59 35 56 6F 4E

N2,,22
也就是程序全面自校准.做完必须写ATA
N2,AA,22
扩展校准,效果比全面好,但是成功率低.做完必须写ATA

比较常用的几个,不写ATA
N4,,22
4级校准.
N8,,22
8级校准.
N31,,22
31级校准.
N26,,22
26级校准.
N50,,22
返回到正常50,也就是停止自校准

T>TX(X=2,3...)此为只对某一级进行测试,比如T8,就只在8级进行测试,不会做8级之后的.

T>EX(X=2,3...)此为显示测试结果,比如,T>E5回车,就是显示5级下做的所有流程,通常做T>E4E看校准完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