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0gt 启动不正常,要启动动两次

楼主(2008-12-29):
6800gt启动时显示器无信号,20秒后从启显示器有信号了,使用中无问题,
但每次早上开机就要预热十几秒,是不是GPU脱焊了,之前花屏补焊过,使用半年无问题
谢谢

网友:
开机GPU、显存供电正常吗?如果正常的话可以加焊一下GPU看看。

网友:
原来修过GPU,问题可能还出在那里。跟供电无关。

网友:
呵呵,这两天巧了,一块7300GT,开机报错,预热一下就可以了。

查下来是RT9214的问题,换掉就OK了。

网友:
当然了,这块卡GPU虚焊的可能性十分之大。

之所以强调先量一下电压,基于个人习惯,供电正常是工作的基础嘛。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软件测试报错?还是...
RT9214主要是供电模块,我遇到的坏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测试报错?还是...
RT9214主要是供电模块,我遇到的坏的少

开机报错,无核心、显存电压出来。凑巧的是开着机回了几句QQ上的问话,
回来再点就OK了,再量电压1.15、1.85都出来了,感觉有点怪怪的。

冷掉后再试机,故障一样,用风枪稍微扫了一下卡,又OK了。最后才查出
是RT9214不良的。

网友:
我的那块卡是,早上开机就没反应,要开20秒按机箱上重启才出现在BIOS信息,第一次开机直接就是没反应,但电脑启动都是正常的,重启开机显示后使用一直也是正常的,应为搞过一次GPU补焊,所以,我估计还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我也遇到过,1084电压输出正常,但不亮。用风枪加热1084就能点亮,换掉就OK了

网友:
1084, 是稳压模块吗?

网友:
刷下显卡BIOS

网友:
BIOS刷了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