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61G内存供电只有0.8V求助(已修复)

楼主(2008-12-29):
请问七彩虹C.N61G内存供电只有0.8V,如何修,W83321G已换过,故障依然,,W83321G的供电正常,现在不知如何下手,
解决方法:原来我换的那个W83627有问题,从好板上取一个换上后,问题解决.

网友:
跑线路
换cpu试一试
刷bios

网友:
看下输入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错了应该是内存供电场管的问题

网友:
查一下北桥的1.2V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