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1916W高压板问题 向大家请教

楼主(2008-12-29):
今天拿回一台380V烧的ACER 1916W   开机三无 ,拆机后发现高压板上保险烧断,大电容鼓包,保险手头没有3.15A的 换2.5A的是否可以请问大家?
换好之后测插座输入端电阻RX1K档 测到数值500,这样是否还会烧保险?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大电容边上有个似乎开关管的东西,是ST的上面标GKDE2 3V
CHN 646,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该如何测量?希望大家多多帮忙啊 谢谢

网友:
保险管就换那种大的,CRT上面用的那个3.15安的就行,焊两个脚上去,注意不能高过其它元件,然后查12V和5V的供电,就是接到驱动板上的那个排针,通电测一下有没有电压输出,先修电压,一步一步的来,
我也刚修好一个清华同方的,呵呵呵,我也是第一次修,修了三天,搞定...

希望我发的那个贴子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2楼的挺厉害的嘛,第一次酒成功了

网友:
380V烧的? 那要从头开始测了 压敏电阻 电源开关管 电源IC 都没有问题的话 把后级断开 通电测量
没问题了 再接后级 这样比较安全 保险丝的话 如果实在没有 找个 3.5的也可以 太小容易烧保险 太大容易扩大故障范围啊

网友:
小心..前级的 K字管...还有稳流整压管.....ACER..作工差...是这样啦..

网友:
:L :L :L :L

网友:
用2.5A的保险现在证实是可行的,  上电测试过了 , 故障修复。
还有那个ST有哪位高人知道是否是开关管呢?

网友:
呵呵!大电容旁边的是开关管啊!LCD的一般都在这个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