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清华同方17寸液晶经验谈

楼主(2008-12-29):
呵呵呵,先感谢所有的什么V,如CCTV,等V,...

我重点要感谢主板维修基地这么一个技术平台和众多高手的大力支持..

言归正传...

本人前几日接到一台清华同方17寸的液晶,故障现象是,先是间歇性的,而且很偶尔的出现一次黑屏,然后就是开机要很久才能亮屏,然后就是不亮,我接到这台机子的时候,发现通电后,电源指示灯为绿色,而且闪烁,其它的就晃同有什么了...由于本人没有修过液晶,也没有拆开过,反正是报着试着修的态度,就打开了机子,然后瞎琢磨...

首先发现,电源部分的470微法25V的电容全都鼓包了,二话不说,马上开换,因为本人没有这个电容的配件,于是就换上了470微法50V的电容,换完后,还是同样的问题,于是只有在测上面的元件了

然后发现电源板和高压板是在一块板子上的,通过一个接口到驱动板上,上面有一个12V和一个5V的供电,用万用表测量后,发现没有5V的供电,于是开始查5V的供电线路,由于本人很菜,直到最后才查到,原来是个二极管出了问题,造成5V供电对地短路,所以没有5V的供电,从一个坏的电源上找了个样子一样的焊上去就OK了,呵呵呵,这个比较简单...

然后通电试了一下,发现还是一样的情况,于是怀疑到保险上,因为5V对地短路,我想保险管也应该挂掉的吧,用万用表一打,确实,有两个保险管都挂掉了,是3.15安的保险管,因为手里也没有那个样子的保险管,所以,只有用大的保险管,两头焊一个脚就焊上去了,通电后发现过高压的那个保险管老是烧,一通电就烧掉,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要上论坛求教了,还好论坛里的高手云集,其中johnnylu这个师傅叫我查后面的两个场管,于是就用万用表打了一下,那个是D444 BE5G14的管子,手里也没有那个管子,当时只挂掉一个管子,板子上是两个相同的D444的管子,于是用万用表打了一下那个好的管子的数值,然后就去找代用元件,发现,D444 BE5G14的管子,可以用主板上的09N03LA GBC508这个管子代用,当时就换下那个坏的个D444的管子,然后更换那个保险管,然后通电,开机,点亮了,当时很是高兴呀,但是开机不到三分钟,那个保险又挂了,反正手里还有一个09N03LA的管子,干脆把两个都换成093N03LA的,然后又换了一个保险管,然后开机三个小时没有问题,到此就修好了这个液晶显示器了...

总结,
1.此机的5V短路是不会影响12V的输出的
2,此机的5V的线路中有一个二极管是接地的,此二极管挂了,5V是不会有输出电压的
3.D444 BE5G14的管子可以用主板上给CPU供电的场管来更换,成功的代换是一块华擎845板子上的CPU供电场管,型号为
   09N03LA GBC508
4.更换鼓包的电容的时候,那个微法一定要相同,我是用470微法50V的电容换下470微法25V的电容

上张图纸,让大家看看...希望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少走弯路...

网友:
谢谢楼上的....

请注意,图二,从上到下的第一个保险管是我换的CRT上用的保险管,3.15安的,图下面的那个保险管我也换成大的种了,就是自己在两头焊了个脚,呵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汗,前面居然说电压输出正常,

网友:
那个5V对地二极管应该是5V稳压二极管吧!呵呵跟4148的样子是一样的
但是不能随便找个样子一样的就用哦
电压不稳的时候容易烧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