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亮绿灯维修一例!

楼主(2008-12-29):
今天送来几台显示器,于是先修着急的,一般维修都好像都是这个心理,美格龙管的17彩显,通电试现像(送我这里的显示器一般都是放下就走,因为都是数码城里的,不说现像都习惯成自然了)指示灯亮绿灯,无图像,根据经验电源部分是好的,于是测行管,发现下边行管短路!(龙管的都为双行管)于是拆下行管,拆下后测量发现行管是好的,于是测量行管的触点,发现还是短路,于是上行查到旁边的一二极管也短路,这回学乖了没拆下来,接着上行,测到二次电源也短路,还是先拆吧,先拆下二次电源,测量发现的确是短了,拆下后测行管触点以发现还是短路,于是把那个二极管也拆下来发现也挂了,这回测得行管触点为488值正常了,将坏了的元件更换,通电试机,故障依旧,测行偏转线圈,无110V电压,电压为0,测二次电源也无电压,于是还得上行,发现与之相关的保险电阻开路,在背面接一电阻试机,故障排除,
    原因:行管边上阻尼二极管击穿后导至二次电源和与之相连的保险电阻坏,
希望对新手有参考,高手就别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