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8600时常不开机

楼主(2008-12-29):
DELL 8600机器经常不开机,(1)不开机时候3个灯常亮,一会就关机了。这个机器是独立显卡板的,(2)不开机时候代码卡跑FF。(3)拿下显卡板后,代码卡就能跑(80).但是偶尔还会开机。20次中有一次能开机,高手指点一下,是那里问题!!谢谢!!
不开机
显卡
独立显卡

网友:
3个灯长亮以后就掉电是内存没过,不过这个机子得显卡特别容易虚

网友:
8600的还有修过的,700M的修过掉电,换了个IO就好了

网友:
先加焊供电IC,EC,IO,如果不行再做加焊显卡,这样看看行不行,不行再说

网友:
不要乱动,这机器显卡故障多,建议先换个显卡,不要乱动板搞不好都搞死了。

网友:
加焊CPU供电芯片就行了,前两天刚修一个,就是供电芯片的问题.